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求解下...

楼主(2014-02-28):
在安装allegro 16.6的时候遇到的..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没在意..因为点了确定以后还是在继续安装...可是结果安装完成以后没法使用...系统提示由于不正确的安装软件不能打开
也在网上找了不少解决办法什么修改系统组策略 删除注册表等等都还是不能进行有效的安装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帮忙解决下
谢谢了
在问个问题...16.6的原理图能转换成16.2的原理图么...

网友A:
不可以转换成16.2  只能降2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转换成16.2  只能降2级

那就是说只能转换成16.3的 在通过16.3的转换成16.2的?

网友B: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的本地安全策略,展开下图红圈中的两项,看右侧有没有相关限制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的本地安全策略,展开下图红圈中的两项,看右侧有没有相关限制策略。

这里试过了 也不行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