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线包地线宽问题

楼主(2014-02-28):
请问信号线包地线宽对包地质量有没有影响,例如重要信号线中间走个0.1MM的线,与走0.3MM的线效果是不是一样(在一定间距内有地孔的情况)。

网友:
宽度对串扰有好处,但是宽度超过信号线两倍以上时,质量改善就不明显了

网友A:
表层还是内层?
什么信号?
在一定间距内有地孔,啥意思?
0.1MM和0.3MM的线效果肯定不一样,越远越好。
问题是有没有必要用隔离地,和怎么用隔离地线。
没有深入了解隔离底线性能情况下,不要乱用,很容易搞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层还是内层?
什么信号?
在一定间距内有地孔,啥意思?

目前主要是做手机或者通讯类产品,表层内层都有包地,一般包地的重要信号像CLK 、ADC等,在一定间距内有地孔是说包地后在地线上会打上过孔。现在也没用验证会不会有问题,只是以前都这么做的所以像一些重要信号线就包地了。但不知道包地线宽与窄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包地线有助于减少被包地线受邻近信号线的串扰影响。而且包地线应该每间隔L的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这个间距L应该少于邻近攻击信号线上的信号的上升沿的空间延伸的1/6(例如,上升沿为6ns,那么对于FR-4的PCB板走线其空间延伸为6inch/ns*6ns=36inch,1/6就是1inch,就是说必须在1inch间距内打一对地过孔才有利于发挥包地线作用。)

d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层还是内层?
什么信号?
在一定间距内有地孔,啥意思?

于老师也在这里啊。

网友(2014-07-23):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有人做过实验,当你有参照层,并且信号与参照层之间的间就很小(0.1到0.2mm)时,包地线的线宽对阻抗影响很小,你完全可以自己用软件模拟下,包地线的线宽从4mil到20mil,对信号阻抗的一影响不会超过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地线有助于减少被包地线受邻近信号线的串扰影响。而且包地线应该每间隔L的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这个间距L ...

同层的gnd 会影响阻抗变化。

网友(2014-12-24):
理论上来将肯定是不一样的,根据经验来看走0.3mm的线宽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你两根信号线间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影响会比较小;

网友C(2015-03-23):
引用 网友B:
包地线有助于减少被包地线受邻近信号线的串扰影响。而且包地线应该每间隔L的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这个间距L ...

36的1/6不是6inch么。1inch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的1/6不是6inch么。1inch是怎么来的?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地线有助于减少被包地线受邻近信号线的串扰影响。而且包地线应该每间隔L的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这个间距L ...

笔误,36inch的1/6应该是6inch

网友D(2015-04-30):
引用 网友B:
包地线有助于减少被包地线受邻近信号线的串扰影响。而且包地线应该每间隔L的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这个间距L ...

 6ns的上升沿又何须处理呢?  1/6也是不够的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s的上升沿又何须处理呢?  1/6也是不够的实际

低速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