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6VLX130T-1FFG1156原理图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4-02-28):
各位朋友,我在设计中用到XC6VLX130T-1FFG1156这款FPGA芯片,需要画电路原理图,那这款FPGA的原理图符号需要自己画吗?官网或是论坛上可不可以下到芯片原理图符号呢?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0,我之前自己画过管脚数少的,只是这个管脚太多,浪费这么多时间没必要,特来咨询一下。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xilinx.com/support/packagefiles/v6packages/6vlx130tff1156pkg.txt

谢谢,我也看到了这个文件。只不过我想下载的是封装好的原理图符号,可以直接用来画原理图的。看来还是自己画比较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看到了这个文件。只不过我想下载的是封装好的原理图符号,可以直接用来画原理图的。看来还是自 ...

把那个做成excel表格 然后AD 可以smart grid 导入,不用自己一个添加,容易出错、。

                dsPIC33EP32MC204
Object Kind        Pin Designator        Name        Electrical Type        X1        Y1        length
PIN        1        TMS/ASDA1/RP41/RB9        Passive        30        0        30
PIN        2        RP54/RC6        Passive        30        -10        30
PIN        3        RP55/RC7        Passive        30        -20        30
PIN        4        RP56/RC8        Passive        30        -30        30
PIN        5        RP57/RC9        Passive        30        -40        30
PIN        6        VSS        Passive        30        -50        30
PIN        7        VCAP        Passive        30        -60        30
PIN        8        RP42/PWM3H/RB10        Passive        30        -70        30
PIN        9        RP43/PWM3L/RB11        Passive        30        -80        30
PIN        10        RPI44/PWM2H/RB12        Passive        30        -90        30
PIN        11        RPI45/PWM2L/CTPLS/RB13        Passive        30        -100        30
PIN        12        TDO/RA10        Passive        30        -110        30
PIN        13        TDI/RA7        Passive        30        -120        30
PIN        14        RPI46/PWM1H/T3CK/RB14        Passive        30        -130        30
PIN        15        RPI47/PWM1L/T5CK/RB15        Passive        30        -140        30
PIN        16        AVSS        Passive        30        -150        30
PIN        17        AVDD        Passive        30        -160        30
PIN        18        M\C\L\R\        Passive        30        -170        30
PIN        19        AN0/OA2OUT/RA0        Passive        30        -180        30
PIN        20        AN1/C2IN1+RA1        Passive        30        -190        30
PIN        21        PGED3/VREF-/AN2/C2IN1-/S\S\1\/RPI32/CTED2/RB0        Passive        30        -200        30
PIN        22        PGEC3/VREF+/AN3/OA1OUT/RPI33/CTED1/RB1        Passive        30        -210        30
PIN        23        PGEC1/AN4/C1IN1+/RPI34/RB2        Passive        30        -220        30
PIN        24        PGED1/AN5/C1IN1-/RP35/RB3        Passive        30        -230        30
PIN        25        AN6/OA3OUT/C4IN1+/OCFB/RC0        Passive        30        -240        30
PIN        26        AN7/C3IN1-/C4IN1-/RC1        Passive        30        -250        30
PIN        27        AN8/C3IN1+/U\1\R\T\S\/BCLK1/FLT3/RC2        Passive        30        -260        30
PIN        28        VDD        Passive        30        -270        30
PIN        29        VSS        Passive        30        -280        30
PIN        30        OSC1/CLKI/RA2        Passive        30        -290        30
PIN        31        OSC2/CLKO/RA3        Passive        30        -300        30
PIN        32        SDA2/RPI24/RA8        Passive        30        -310        30
PIN        33        FLT32/SCL2/RP36/RB4        Passive        30        -320        30
PIN        34        CVREF2O/SDO1/RP20/T1CK/RA4        Passive        30        -330        30
PIN        35        SDI1/RPI25/RA9        Passive        30        -340        30
PIN        36        SCK1/RPI51/RC3        Passive        30        -350        30
PIN        37        SDA1/RPI52/RC4        Passive        30        -360        30
PIN        38        SCL1/RPI53/RC5        Passive        30        -370        30
PIN        39        VSS        Passive        30        -380        30
PIN        40        VDD        Passive        30        -390        30
PIN        41        PGED2/ASDA2/RP37/RB5        Passive        30        -400        30
PIN        42        PGEC2/ASCL2/RP38/RB6        Passive        30        -410        30
PIN        43        RP39/INT0/RB7        Passive        30        -420        30
PIN        44        TCK/CVREF1O/ASCL1/RP40/T4CK/RB8        Passive        30        -430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做成excel表格 然后AD 可以smart grid 导入,不用自己一个添加,容易出错、。

多谢提示,原来有这种方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