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电容的寄生电感等其他寄生参数

楼主(2014-02-28):
大侠们:
请问如何才能提取一个电容的寄生电感和其他寄生参数 , 当然这个电容是焊接在PCB上的, 所以要考虑PCB的叠层等。
这里想问问有没有做过类似仿真或计算的, 用什么工具? padscadence可以做这种仿真吗?大概的步骤是什么?有咩有相关的书籍可以参考?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村田有专门看它自己电容、电感各种参数的一个软件,你可以去其官网找找。
村田的电容电感也有相应的IBIS MODEL.可以在仿真时加载其模型
PADS用HYPERLYNX.
CADENCE有SI模块,打开后可以进入SIGXPLORER中设置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