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才能提取一个电容的寄生电感和其他寄生参数

楼主(2014-02-28):
大侠们:
请问如何才能提取一个电容的寄生电感和其他寄生参数 , 当然这个电容是焊接在pcb上的, 所以要考虑PCB的叠层等。
这里想问问有没有做过类似仿真或计算的, 用什么工具? padscadence可以做这种仿真吗?大概的步骤是什么?有咩有相关的书籍可以参考?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是生产电容的厂家的话,除非你能拿到电容的精确结构和材料特性,要不然不要指望软件,想办法测试吧。

网友(2014-12-24):
貌似没有发现有什么软件能仿真这个的!!!
只用过仿真走线的RLC的;

网友:
altera 的 PDN TOOL 可以模拟计算,电容焊接在PCB上后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