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这个电路的问体

楼主(2014-02-28):
就是在Input端会接入一个可变电阻,需要使得输出的电压的变化范围尽可能的大,就比如当接入电阻为1K时,输出的电压为零点几幅,当接入电阻为1.5K时,希望电压能越大越好。

网友(2015-03-23):
首先,你接入的不管是NTC还是PTC,至少都是两根线吧,应该是一段IN,一端到地吧!!这个电阻与上面电阻分压,输入运放,跟随器,然后到运放输出端,与R96分压,送至MCU!!

网友:
推荐采用H桥式的采样电路,用差分的方式经过仪表放大器处理出有效信号,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吧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