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USB线路中的CHK软件怎么识别,CHK有4个pin,软件不认啊?

楼主(2014-02-28):
如题,
怎么识别呢,等效为电感,电阻,IC都不行啊

网友:
common mode choke 吗
方法1:
提取拓补后
用touchstone,或者用RLC
方法2:
修改reference designator mapping改为ferrit bead 或者 inductor,然后assign model

楼主:
对,共模电感,第二种方法我没有它的模型,所以做不了。第一种方法因为线到它那两端断开的,提拓扑也是只有一段啊。现在我就是想提usb的s参数,在choke那断开,这样在boarsim里提不了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