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分辨4,6,8层板

楼主(2014-02-28):
求助如何通过简单的工具分辨4,6,8层板,如何看材质的好坏,谢谢!

网友:
设置-层定义-     跳出的新窗口看那个数量是几

网友:
看CAM设置 你调置里面到底有几层就是了

网友:
    他应该是直接通过实物的板子想看层数吧

网友:
    打磨pcb光板的一边,会显示出压层,这样就可以数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