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参考平面上有信号层A,下有信号层B,A,B两层的信号交叉会影响信号质量吗?

楼主(2014-02-28):
如图浅红色的是顶层,下面是GND参考平面层,再下一层黄色的也是一个信号层
我知道 在信号层的下方要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来保证信号的质量 但是如果一个参考的GND平面 上下有两个信号层 两个信号层上的走线 从三维上看交叉了 是否就不是“完整的参考地平面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和参考平面没有关系

网友(2014-04-04):
这个不会影响信号质量的,中间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可以同时给top和art03层提供回流路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