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Protel99SE里面设置焊盘的孔为椭圆啊?

楼主(2014-02-28):
如图,主要是过孔 ,怎么设置成椭圆形的呢?
焊盘的外部形状,我知道可以调整。
我需要的是孔的形状,有人说采用机械层画我需要的图形,那么请问步骤怎样呢?

网友A:
在机械层用LINE画出你要的孔的形状,大小。在制板的时候告诉板厂,你这里的孔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层用LINE画出你要的孔的形状,大小。在制板的时候告诉板厂,你这里的孔是这样的。

多谢啦  我已经用过孔叠起来了。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那个我想打印出来看下钻孔大小, 打印了好几张都打不出来,
能不能教我下这个打印钻孔图 ,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  我已经用过孔叠起来了。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那个我想打印出来看下钻孔大小, 打印了好几张都打 ...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钻孔打印出来啊。
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看到钻孔的位置和大小
在Drill Drawing层放置.Legend字符,生成GERBER,就能在相应文件里见到钻孔的大小尺寸和位置了。

网友(2014-10-24):
请教一下,protel 99se怎么样设置HDI板的不同孔径?

网友:
请使用AD版,椭圆孔可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