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时候的这个坐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28):
我就不贴图了,这里drc检查warning时候的句子

WARNING [DRC0008]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TDO:  SCHEMATIC1, FPGA  (10.90, 3.70)
WARNING [DRC0008]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TDI:  SCHEMATIC1, FPGA (10.90, 3.50)
WARNING [DRC0008]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TMS:  SCHEMATIC1, FPGA  (10.90, 3.60)
我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但是后面的这个括号里的坐标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利用这个括号的东西找到这个warning的位置吗?
这个是坐标吗?

楼主:
这个坐标的作用是什么,我找不到坐标系在哪里呢?因此我也找不到这出错的具体位置,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坐标的作用是什么,我找不到坐标系在哪里呢?因此我也找不到这出错的具体位置,能具体说一下吗

DCR提示你在SCHEMATIC1頁面,FPGA的(10.90, 3.70)位置有問題。
參考  圖片

建議在DRC的時候打開Marks顯示,會比較好找尋位置。(注意OrCAD的Mark顏色不要跟背景同色)
參考   圖片

楼主:
谢谢您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