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把顶层焊盘和底层焊盘做成一张钢网,应该镜像那一层

楼主(2014-03-01):
求助:想把顶层焊盘和底层焊盘做成一张钢网,应该镜像那一层。谢谢

网友:
只镜像BOTTOM PASTE。TOP_PASTE不用镜像。
PADS最好是先出GBR再导入CAM350中去操作。更加方便,直接在350中镜像好再把BOTTOM_PASTE换层到TOP_PASTE,再拼好出出来给钢网厂。这样可以避免跟钢网厂浪费沟通时间。

网友:
可以做个阴阳拼板,正反面都在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