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LLGERO建焊盘的疑问

楼主(2014-03-02):
  初学ALLGERO.问的问题,照书中操作的,发现小小的疑问,又感觉不放心,望各位熟手帮忙指点下,别让小弟走弯路

建一个芯片焊盘.用图片说明吧,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对话框.焊盘是不是这么制作的

网友A:
上面的意思是说你的一个表贴焊盘,其它层的元素将会被删除。可能原因是图33333中,drii/solt sysbol 下面相关参数是在做过孔焊盘时才需要的。

网友:
你这是贴片焊盘,可Hole type又是钻孔,这两者不符

网友:
allegro的焊盘就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意思是说你的一个表贴焊盘,其它层的元素将会被删除。可能原因是图33333中,drii/solt sysbol 下面相 ...

你说得有道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