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3117可以输出1.2v吗

楼主(2014-03-02):
AMS1117可以输出1.2v吗?怎么搭电路

网友A:
把part no.写对了再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art no.写对了再问吧

是AMS1117,写错了,你知道吗

楼主:
写错了,是AMS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art no.写对了再问吧

AMS1171.2可以输出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AMS1117

1117的压降在800mV以内,只要输入电压超过2V都可以出1.2v。用AMS1117-1.2

网友:
AMS1117-ADJ的好像有个基准电压就是1.25V,你自己确定一下,AMS1117-1.2如Part99所说

网友:
AMS1117-ADJ调成1.25V就行了

网友:
    最小1.2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