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系统对外供电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4-03-03):
如图,系统需要外接传感器采集数据,由板子向外为传感器提供5v电源,通信为单总线通信方式,线缆长度最大为20米。请问,数据线SDA只串接100欧电阻是否满足抗干扰,防静电功能,对于vcc及gnd是否需要加保护。
谢谢!

网友:
首先说说电源,5V传20米,不是不可以,但接收端的电平应该在3.3v以下,如果接收端用一些磁珠来过滤,效果不是那么好,特别你的模拟部分。所以,传输20米应该在12v以上,最理想的应该是-48v,关于负电压的好处,可以上网搜一搜。
数据线:你没有SDA的频率和上升沿等数据,姑且认为你的是标准的100KHz的I2c数据吧,同样,5V传输20米,你看看I2C的spec吧,不可能!估计12V都够呛,理想的传输应该是RS-485,422或者CAN bus。

网友A:
I2C 20米?这是想死的节奏吗?I2C只适合里小距离,超过2米以上,都是走485,42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20米?这是想死的节奏吗?I2C只适合里小距离,超过2米以上,都是走485,422之类的

1-Wire   优化的好,100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