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的电容封装怎么选?

楼主(2014-03-03):
这是一个dc-dc conver电路,对于c1, 在tdk上同一规格的有多种封装,不同封装的价格也不一样。
请问,对于电源电路来说,封装有什么影响吗,是不是封装大一点对于电流来说有好处?

网友A:
选贵的,不选对的,这样,下次做cost down的时候,你就有活干了!

网友(点评):
「選不對的」會有更多活可幹…………幹不完的活!>_<!!!

网友(点评):
隨便選! 反正總有一天會修改到用對的料件。 ^_^

网友(点评):
两位大神……好坏……!

网友(点评):
这挺好的。不然老板看不到你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贵的,不选对的,这样,下次做cost down的时候,你就有活干了!

三位都是这个论坛的大师啊,怎能隔岸观火啊

网友:
楼上的都系坏蛋

网友(点评):
還好你沒說那個帶數字的蛋!^_^

楼主:
这的什么情况啊?

网友B:
选小封装的,等效 电阻和等效电感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小封装的,等效 电阻和等效电感都小,

选小封装的,那同等规格的大封装的怎么办,价格还贵,卖得出去吗。存在既是合理的,那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 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

网友:
体积大的电容,耐压高,

反对!: 5.0
反对!: 5

网友(2014-06-16):
三位都是这个论坛的大师啊

网友:
    这个得大师讲解讲解

网友:
    1、耐压是相关电路电压至少两倍;

网友:
    2、如果输入输出电容要考虑体积,那么可以选择 TAC_A或是TAC_B的钽电容;耐压的容量都可以实现;不考虑体积问题,那么就用电解电容,两倍耐压,容量相对大些,后面再放一个小容量电容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