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類功放的電源需求請教

楼主(2014-03-03):
小弟初次設計D類功放線路,請教版上對於D類功放有研究的前輩~
我想設計輸出5W*2(兩聲道)的D類功放,芯片的工作效率為70~80%,源端電源選用20W是否就可以?
D類功放芯片的輸入電壓範圍是8~26V,同樣20W的電源供應,9V/2.2A是否比12V/1.66A來的適合?還是沒差?
播放重低音的音樂時會瞬間抽取較大電流,容易觸動到電源供應的過電流保護點,除了更換電源以外有何其它的改善方法?

网友:
20瓦足够一般应用,但考虑到瞬间的低音功率,建议增加输入和输出电容。
低压降意味着高效率和低文波,当然优先考虑9伏。

网友:
    楼上最后一句我有不同看法,9V电压D类功放绝对比12V时输出功率低,9V时纹波比12V小不了多少,反而电源效率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