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ll editor中怎样制作一个含有散热焊盘的封装?

楼主(2014-03-03):
我想做一个带有散热焊盘的封装,例如,有些引脚比较多的QFP封装类型的芯片,它们的中间都会有一个焊盘,这个焊盘不是引脚焊盘,用来散热的。像这种类型的焊盘该怎么制作?

网友:
在library manager中做一个大焊盘,做封装的时候多一个pin脚,把这个加进来就行了。或者直接在pcb里面做一个铜放在开窗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