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各階段的SI仿真的重要性.

楼主(2014-03-03):
各階段的SI仿真的重要性.

SI仿真一般被分為兩大階段, 大家耳熟能詳的
1) Pre-simulation (circuit simulator)
2) Post-simulation (2.5D, 3D simulator)

至於各個仿真階段的定義及作用小弟在此就不多作贅述.

最近, 有些開發商開始議論Pre仿真的實用性. 認為Pre仿真不能完全反映電路板的實況.
以DDR3拓譜為例, 即使在Pre仿真階段進行parameter sweep後所總結成的layout design guide, 在很多實際layout情況下是無法被採用的.
而且DDR3,PCIe等高速inteRFace是屬於相當成熟的技術, 不論採用什麼樣的拓譜也無需從新仿真.

基於上述原因,一些開發商放棄Pre仿真而改用另一種更接近實際情況的Simulation, 稱為Interactive Simulation. 即使用2.5D Simulator來仿真worst-case,從而產生layout design guideline. 最後再run一次總的Post仿真(全程不涉及circuit simulation)
純屬小弟的愚見,照這樣的情況而言,ANSYS Designer,Agilent ADS等擁有circuit simulator的仿真軟件不就慘了??!
我總覺得Pre仿真circuit simulation有一定的存在價值, 才疏學淺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

各位大俠對此有何高見還望不吝賜教!

网友:
circuit simulator 也是要做post的
提取通道后也要做时域分析,大多数3D软件都是基于频域,且不支持多样性的时域激励源。

楼主:
感謝cousins.
不好意思, 小弟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能否再詳細說明一些?

我對Pre和Post Simulation的了解比較死板. 可以說是不甚了解.
Pre: 拓譜, 反射, 耦合, 終端阻抗, Timing分析, 最後生成Layout用的guideline.
Post: 抽取電路板model, 檢查是否符合guideline, 并与measurement做correlation

但是interactive simulation的出現, 搞得我一頭霧水了...

网友:
详细的来讲...
就是post里其实已经包括了pre的内容,只不过把pre中的理想通道模型做成了实际的结构尺寸,考虑了实际拓补中出现的非理想参数影响,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实际的结构尺寸变为各种模型,RLGC,SPICE,SCATTERING等等,然后加你在pre的时候加的信号源做通道分析。

楼主:
弱弱地問一下, 那沒有了pre的話, post能成立嗎??

网友:
当然可以
pre是layout前布局拓补加布线约束分析
post是都完成后的分析,准确度更高

楼主:
我上傳了一個圖, 希望能更好得表達我的意思..

按照cousins的意思, 成熟的高速通道設計不需要遵循一般的設計流程而直接跳到post分析?
還望指教...

楼主:
成熟的高速通道如DDR, PCIe等等

楼主:
稍作一點贅述...
1) 在系統總體設計之初, 進行關鍵信號分析: 如I/O, 連接器選型
2) 在原圖設計中, 根據信號完整性問題的起源和減小這些問題的總體仿真, 給出布綫的指導規則, 并設計噪聲与時序裕量
3) 在布局与物理實現時, 進行時序和拓扑結構設計, 端子調整, 串擾, 反射, SSN分析与仿真
4) 在完成布局後, 進行系統級仿真驗證

Cousins的意思是1)能去掉?

网友:
我可没说能去掉。
我的意思是post所做部分是实际模型的pre,pre则为理想拓补加模型。post所做的内容和pre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至于完整的设计递进流程,是肯定要做pre的,pre能生成初期的布线约束。

楼主:
可我公司想直接跳過pre啊... 我又沒能力說服...

网友:
只要你们公司有自己的技术沉淀,跳过是可以的

楼主:
可惜沒有呢... 都是新手入門, 能否分享一下為何得一起做Pre和Post, 而且缺一不可的一些有力的理由...
如果有實例分享, 小弟實在無以為報了....

网友:
你的理由再充分也没用,公司有自己的考量,不会为了你一个人的意见改变大局,除非你的在公司影响力够大。多做一段时间吧,只有碰到问题才能证明你的观点。没有碰到问题的话,那就把设计规则总结起来,也是宝贵的知识。

楼主:
Cousins說得非常有道理...
我會盡量學起來的!

感謝!

网友:
早期的仿真速率低,拓扑结构复杂,通常通过前仿真来定层叠,定布局。
仿真起步都大约从cadence开始。所以先入为主,大家都有前仿,后仿的概论。
现在芯片速率高,高速信号大多都是点对点,在设计PCB之前,有专门的工艺工程师
帮你确定了叠层。所以前仿是做的越来越少,多是布完线直接去仿真套规范。
OK就直接做PCB了。所以不必拘泥于前后,你想做,前后都是可以做的。

网友(2014-04-02):
一般系统设计中负责把关决策的,会同时重视前仿和后仿,前期投入精力也会比较大。
负责软件操作的工程师,后仿真工作量可能较大,负责决策的人会追着要结果的。
怎么布线、走哪一层、怎么走、怎么做阻抗优化,电源GND平面怎么安排、去耦电容放多少、磁珠滤波器怎么设计。。。。等等N多东西布线前都要定了下来,要不然布线结束后很难办,尤其是走线比较密的板子,布完线再改,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网友:
布线前怎么做SI,相当考验功力的一件事,初学者还是先做好后仿真吧,一步一步来,这种事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