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为什么每天第一次打开都得加载LICENSE文件?

楼主(2014-03-03):
     也不知从去年啥时候开始的.allegro每天开电脑第一次打开的时候,都会出现未破解,要重新加载LICENSE.LIC文件,很是麻烦.有人说关闭卸载360安全卫士自动清理就行,我检查了很多次,还是不行,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如下图,未破解

网友A:
见我的帖子:破解心得 ,你好像是最后两步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我的帖子:破解心得 ,你好像是最后两步没有做

发个链接啊,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链接啊,我没找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网友B:
哈哈 让你的杀毒软件 拦截了 改成不拦截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把启动服务勾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让你的杀毒软件 拦截了 改成不拦截就可以了

找了好久,不知道怎么操作,以前以为是自动清理,现在也关闭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启动服务勾上就是了

破解最后一步就是在启动项指定那个DAT文件,我也试了,但还是不行,不知是不是我试错了。你要是方便的话,截个图让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破解最后一步就是在启动项指定那个DAT文件,我也试了,但还是不行,不知是不是我试错了。你要是方便的话 ...

 昨天刚装了16.5,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装了16.5,破解成功

呵呵,重启一下,再打开看看要不要加载LIC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重启一下,再打开看看要不要加载LIC文件

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啊。我装了三个版本,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估计你是装了金山卫士神马的,把卫士开机启动项里面的License manager改成允许启动,应该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我同样碰到这个问题后,根据楼上做法启动服务项后,发现一个大问题:根本打不开软件了.
报错: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中丢失cnlib.dll。尝试重新安装该程序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同样碰到这个问题后,根据楼上做法启动服务项后,发现一个大问题:根本打不开软件了.
报错:无法启动此 ...

呵呵,虽然他说的我还没有试,但他的意思我明白应该是如下的意思:

10.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启动一下服务。到此,破解完成.

不过我的这一步是完成了的。还是不行,先说下我家里的电脑是WIN7系统64位的,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是装了金山卫士神马的,把卫士开机启动项里面的License manager改成允许启动,应该就可以了,我也遇 ...

回去后我再试试。我现在每天开机。第一步加载LIC文件。就是麻烦了一些,但还可以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次开机首次运行的时候都要重新加载,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是在本地服务里边有一个
“Cadence License Manage”没有启动,手动启动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次开机首次运行的时候都要重新加载,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是在本地服务里边有一个
 ...

本地服务里边指我的电脑配置里面的事吗,麻烦截个图看看

网友H:
我知道了,你每次要打开这软件请先在::::::.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   ,其中有个分页是start/stop/reread,,,,点击这个分页然后选择下面的start server只要下面会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可以使用了,如果出现的是server start failed.the server may already be running!的话就点击stop server然后再点击start server.直到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就可以正常打开其它软件了。。。。。

网友:
听我的绝对没错,我刚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了,你每次要打开这软件请先在::::::.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 ...

我试了,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后。直接关闭,重启后不行,第二次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我点了Config services 然后点了Save Service再退出也不行。另外我说下,我用样的方法安装公司的电脑不会出现这现象,公司的电脑是WINXP系统32位的,我这台是WIN7 64位系统的

          第二个问题,这个16.6版本ORCAD放大缩小I/O键不是以光标为中心的,是以区域中心为中心放大缩小的,还有一个不同点的,放的字符显示得有点乱如图

网友:
原因是计算机系统里面的本地服务没有开。完美解决方法: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Cadence license manager,双击打开,启动类型改成自动,服务状态是启动。以后重新电脑都可以直接用了。如果不行,原因在杀毒软件禁止掉了。首恶是360。如果装了360卫士,就要先卸掉,服务处修改好后,再重装360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后。直接关闭,重启后不行,第二次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我 ...

我用的WIN7 32bite的.你电脑上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后不要关闭看行不行。。。。

网友H:
我电脑上放大也是以光标为中心。还有你说字符有点乱,我在电脑上试了,没出现你说的情况,我目前补丁已经打到了24号,不知道你打到多少号的补丁了。。

网友:
请联系我 379191993 我遇到过

网友(2014-04-02):
引用 楼主:
本地服务里边指我的电脑配置里面的事吗,麻烦截个图看看

同意21楼的说法,就是360的缘故,
记得大约是在360的启动项里边有一个“ORCAD的相关启动程序”,这个不要禁用就好了
如果这个禁用了,服务里边改成自动启动也会再变回去的。

网友:
是不是忘记选择开机启动了,如图,要先勾选Use Services,然后前面那个Start Server at Power Up才能勾选。两个一起勾选就OK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破解的方法是正确的。是360安全卫士搞的鬼,把360安全卫士卸载了就解决了,重装个最新版360安全卫士。也没有出现,估计是设置的问题,目前虽解决了还没有找出详细原因,解决就行了,也不需要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电脑上放大也是以光标为中心。还有你说字符有点乱,我在电脑上试了,没出现你说的情况,我目前补丁已经打 ...

听说也不是补丁的问题,我用了公司同事的安装文件,破解方法有一点不一样,问题解决了,补丁用的026,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