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摄像头运行高分辨率时 总线开关关不掉问题

楼主(2014-03-04):
  各位前辈,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条数据总线上搭载了3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 数据传输都经过一个片选开关(sn74cbq3245pwr),片选开关引脚拉高电平(OE),但是数据依然还可以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模拟类的开关来选择通道吧,模拟类的漏电流少,但要注意看看速度是否能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类的开关来选择通道吧,模拟类的漏电流少,但要注意看看速度是否能符合你的要求。

  摄像头跑单个就没有问题,全跑就不行,是不是串扰问题? 但是芯片我看了也符合要求呀。模拟类的开关能推荐一下吗,是哪一类的?或是给个型号,前辈 ,谢谢啦

网友:
加上拉电阻,,估计信号电平低了无法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跑单个就没有问题,全跑就不行,是不是串扰问题? 但是芯片我看了也符合要求呀。模拟类的开关能 ...

这个不叫串扰,串扰(crosstalk)在电子学上是指两条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现象。这是因为空间距离近的信号线之间会出现不希望的電感性和電容性耦合从而互相干扰。電容性耦合会引发耦合电流,而電感性耦合则引发耦合电压。
也不是片选开关没有置高。你这个叫漏电流,也就是,74-245的前段信号没有完全隔离,被漏到后端。

我觉得可能模拟开关的速度跟不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时钟是多少,所以没办法给你查,你可以搜一下bus switch。

我可以给你提供3个解决方案:
1. 用一片CPLD来实现,逻辑简单,你的管脚应该不多,100pin的就足够了;
2. 每一路用2片245串联,这样,漏电流再大,也耦合不过去;
3. 用控制OE管脚的GPIO来控制每一路的245的电源,如果不用这一路,就把245的电源给掐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串扰,串扰(crosstalk)在电子学上是指两条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现象。这是因为空间距离近的信号线 ...

谢谢,前辈的指点。小弟有些疑惑:1、单个摄像头运行,片选开关为什么可以关的严  2、我的电源地噪声看起来很大,有大约1v左右,这是关不严的原因吗?3、9012  9013三极管就可以控制片选开关的电源控制吧?4、帮我看一下,我的拓扑是不是也有问题,白色线条就是摄像头数据主通道,谢谢前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小弟有些疑惑:1、单个摄像头运行,片选开关为什么可以关的严  2、我的电源地噪声看 ...

1. 如果只有一个摄像头运行,其他的没有信号出来,当然也没有漏电流,或者漏电流没有3个同时运行那么大;
2. 和纹波关系不大,不过如果你的电源纹波是测量12v,还可以;如果是1.2v,假如你没量错的话,那我很佩服你能把纹波搞那么大!
3. 最好用p型MOSFET;
4. 拓扑没问题,PCB画的不错,如果是你做layout的话,你可以成为JIMMY二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只有一个摄像头运行,其他的没有信号出来,当然也没有漏电流,或者漏电流没有3个同时运行那么大 ...

首先我要谢谢你给我这样的评价,但是板子出来有好多问题呀!头疼的很!
     是这样的:一个摄像头数据对应一个片选开关,一共三个摄像头对应三个片选开关,上电后,摄像头都工作,但是三个片选都不选中,也有数据出来,造成干扰,这让人头疼;  电源地噪声感觉很大,这个是不是铺地不合理造成的呢?给点建议前辈

网友:
请上原理图,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