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04):
小弟我最近做了一个仿真,发现个问题,甚是不解,麻烦大侠帮助解决一下,
电路如图
1,我运行transient仿真是发现,测试电压点Vs电压幅值一半。不知什么原因。
        我可以确定此电压的下降和我引入的电阻R2有关。
起初我感觉是我引入的波形发生源的问题,需要加入一定量的直流信息,但是通过查找帮助对源的描述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根据我的理解,我prob放置的地方的电压的幅值应该是我设定源的幅值电压。不知为什么会产生分压问题。

网友A:
这么明显的电路分析还用问?
R1和R2中间的零势点是做做什么用的,好好想想。
这么简单的电路工具是不会有错的,好好补补基础理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电路分析还用问?
R1和R2中间的零势点是做做什么用的,好好想想。
这么简单的电路工具是不会有 ...

恩!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