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对电源的检测

楼主(2014-03-04):
如果一个芯片有几路电源,那么复位芯片应该检测哪路电源电压?

网友A:
兄弟 你先搞清楚 你用你所谓的复位芯片是用来干什么的? 只有先明白你要干什么?才知道怎么来干!
如果是你做什么上电复位的话,那么你想分清楚上电的时序,哪个需要先有电,它有电了以后会有什么问题等等。要考虑清楚。
如果你是要做上电时序监控的话,那么就选专门的电源监测芯片。

网友:
你接在哪路电源就复位哪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先搞清楚 你用你所谓的复位芯片是用来干什么的? 只有先明白你要干什么?才知道怎么来干!
如果是 ...

谢谢!
上电复位的原理不就是检测到某路电压后,输出复位信号吗?

网友B:
  • 哪路電平不夠會死人就監看哪路,通常是會影響 MCU 正常工作的電源。
  • 選擇復位芯片監控電壓較普及的型號。
  • 這些電源如果來自同一個出處,也有人直接監看源頭的電源。
  • 監控電平越低的復位 IC,因精準度的關係動作範圍會跟著變小,越容易受到雜訊的干擾。

例如有某顆 MCU︰
MCU Core Power = 1.2V
I/O Power = 1.8V
ADC Power = 3.3V

這些電源都是從 5V 降轉來的,理論上復位新片是應該監控 MCU Core Power 1.2V,但 1.2V 的復位 IC 並不普及,且 1.2V 的 2% 電壓範圍很小(假設復位芯片的監控精準度是 2%)、容易受到干擾。這時候很多人會選擇監控 5V 電源。

僅發表個人的一點淺見!

网友:
Microchip Application Note︰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Supervisory Circui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哪路電平不夠會死人就監看哪路,通常是會影響 MCU 正常工作的電源。
  • 選擇復位新片監控電壓較普及 ...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也觉的要监控1.2V的电压,因为这个最后上电,只有这个稳定了,所有的电源才算稳定了。如果检测到5V就复位,1v2还没准备好,那复位就有点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先搞清楚 你用你所谓的复位芯片是用来干什么的? 只有先明白你要干什么?才知道怎么来干!
    如果是 ...

Layout也疯狂群的那个Bluskly?

网友(点评):
我是兔兔... 木木好。木木居然来我们硬件论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也觉的要监控1.2V的电压,因为这个最后上电,只有这个稳定了,所 ...

基本觀念是對,但可能也要考慮電壓下降的狀況。

試想一下,如果 1.2V 電平掉下來了,其他組電源會是時麼狀況?可能更慘喔~他們不會造成系統死機嗎?

那篇 Microchip 的文檔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它寫得非常好!

他舉了一個例子,譬如說 MCU Core Power = 1.2V,但內部 Flash Memory 和 RAM 可能是吃 3V。當 3V 電平突然短暫掉到 2V,1.2V 可能還是不動如山。可是 Flash Memory 輸出的資料或 SRAM 中的資料已經發生錯誤了。此時 MCU 依然照跑不做復位,這種狀況很有可能造成整個系統錯亂而死機。

另外一個經驗是,以前一個同事用三爽(Samsung)的 MCU,復位線路是建議監看 1.2V 沒錯,但由於該電源芯片的輸出雜訊太大,造成 MCU 一天到晚在復位(跑一跑就無預警復位一下)!

復位芯片有動作範圍的問題,通常動作電平越小範圍也越窄,電源若不乾淨的話很容易造成誤動作。

僅提供一些思維及經驗,設計上樓主多斟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觀念是對,但可能也要考慮電壓下降的狀況。

    試想一下,如果 1.2V 電平掉下來了,其他組電源會是時 ...

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种芯片,一般都是用IO POWER 跟CORE POWE组合成一个RESET电路,达到两路POWER都正常芯片才会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