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rawing問題 求解, 感激不盡~

楼主(2014-03-04):
用Sub-drawing 导出cline之后再 import回brd file,为何会多出很多DRC错误?
如:线与线的距离太近之类的DRC。。可是我import的cline照理来说应该和原来的cline一样,不会有这种DRC才对。
还望高人求解,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你导进去的那张板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设置的比你导出来的那张板的要小当然会报错啦。

网友A:
constraint如果一样的话就是你用的就是盗版软件,动下线DRC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如果一样的话就是你用的就是盗版软件,动下线DRC就消失了

确实动一下先DRC就消失了,所以这是盗版的原因啊,了解了。我再换一下正版试试。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为何我Sub-drawing的有关GND的via和shape都import不了呢?

楼主:
import的log档如下,请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动一下先DRC就消失了,所以这是盗版的原因啊,了解了。我再换一下正版试试。

你还有正版?土豪啊。。。

网友(2014-09-22):
引用 楼主:
确实动一下先DRC就消失了,所以这是盗版的原因啊,了解了。我再换一下正版试试。

有正版不用,用盗版,奇葩啊~~~

网友:
同层change一下也可以去除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