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建立Parts问题

楼主(2014-03-04):
    pads中在绘制封装建立Parts时,会出现添加Gate选项,以下图片

    对于Gate是什么意思?是否需要添加?

    添加后又会报错,出现“Warning: No gate decals defined for gate A.”

这样的话,封装会出现问题吗?请版主回复,多谢!

楼主:
    请各路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双击CAE Decal 1添加你所需要的CAE封装

网友(2014-04-09):
    好像是跟与非门有关的,不太清楚,跟Logic关联了貌似

网友:
    不关它,封装也一样。我每次画封装都不管这一栏。

网友B(2014-06-12):
引用 网友A:
    双击CAE Decal 1添加你所需要的CAE封装

    l楼主,我先画的pcb封装,名为sop8p127。保存的时候提示未为门 A 定义门封装。忽略这个警告后打开PADS LOGIC建立cae封装,cae向导提示库中找不到管脚封装。。我的pcb封装库与元件库为同一文件。。我的理解是cae封装指逻辑符号,pcb封装指实际器件,两者的存放库可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CAE Decal 1添加你所需要的CAE封装

一般是先画pcb封装,再画CAE封装。在保存pcb封装时需要指定门的cae封装,这个不是矛盾么?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不是只有在建立PART时才需要选择CAE封装么?你当然也可以先画CAE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楼主,我先画的pcb封装,名为sop8p127。保存的时候提示未为门 A 定义门封装。忽略这个警告后打开PADS LO ...

我比较赞成这个解释,目前我们的PCB封装库只用到Part和Decal,还没用过CAE封装(即Logic逻辑封装),在制作PCB封装时就总是有那个警告,暂时也都是忽略的,感谢各位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