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无法编辑

楼主(2014-03-04):
封装库之前好用,不知道动了哪里有两个cell分区里的封装只能预览不能编辑,其它cell分区可以正常编辑修改,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cb里面有用到这个封装,你复制一个然后重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cb里面有用到这个封装,你复制一个然后重命名

确实复制过,但是复制了从原来基础上修改了,管脚数量都改了,难道只能重新建cell不能复制已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复制过,但是复制了从原来基础上修改了,管脚数量都改了,难道只能重新建cell不能复制已有的吗?

复制当然是复制已有的了。当然可以复制了。

网友:
中心库SETUP-->Unreserve Parttions.....是否有写保护的保留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