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怎么改变元器件名称字体大小?

楼主(2014-03-04):
大家好,今天在画板子的时候,觉得采用pads库里的0805封装的电阻名称,比如R1,字体太大了,也太粗了,双击后修改其尺寸,软件提示说出现严重错误需要关闭,点确定后就关闭了,试了好几次都这样,请问大家出现过这个情况吗?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
先统一删除字体然后统一添加 一起修改字体和大小

网友:
你切换到英文菜单模式看看,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在中文菜单模式动字符很容易挂掉,

网友:
CTRL+ALT+F-----只选标签-----CTRL+A-----特性------在属性栏选参考编号(一定要选,不然会自动退出)-----填写需要尺寸、线宽。就可以把所有参考编号都改成需要的大小

网友:
CTRL+ALT+F-----只选标签-填写需要尺寸、线宽。就可以把所有参考编号都改成需要的大小。一般序号:1.5, 0.15  ,或1.3  0.13 ,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