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Jimmy!! mentor 怪异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04):
本人在使用9.5版本布线时碰到个怪异问题,有一些线和孔删不掉,点小锁解锁时提示items已经lock,点大锁时提示items已经fix,导致这些孔和线都删不掉,大家是否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page=30#pid731195

看看443#的帖子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很怪,楼主试着把有问题的走线和过孔移到,将板子保存关掉,然后再打开试着能否解锁?

如果上面方法不管用,可能就要用Smart utilities 的remove object 工具删掉这个网络走线和过孔了.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很怪,楼主试着把有问题的走线和过孔移到,将板子保存关掉,然后再打开试着能否解锁?

如果上面方 ...

2楼正解

网友:
应是软件BUG吧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遇到,但是知道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