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5移动多个元件很卡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15金币
XP系统和WIN7系统都试过了。移动多个元件就会很卡。这是电脑配置。。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810369  我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都是这样

网友B:
    把object snap关掉是不是就快了?

网友:
    移动时取消原理图与PCB的同步功能。

楼主(2014-06-15):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30&page=1&extra=#pid810369  我写的,希望对你有 ...

不错。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按你的方法改了。好了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按你的方法改了。好了很多很多。

不客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object snap关掉是不是就快了?

这个在哪关?求详细设置,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哪关?求详细设置,谢谢!

Tools--->Options-------->Grids and Snap 里面的Object Snap里面的勾选去掉

网友(2014-10-14):
    谢谢!非常实用。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B:
Tools--->Options-------->Grids and Snap 里面的Object Snap里面的勾选去掉

Object Snap 在哪? 你指的是不是所有的Snap都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