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410核心板与TF卡连接出错

楼主(2014-03-05):
  各位前辈,小弟在项目上遇到一个大问题,TF卡插入到6410核心板上,tf卡不被识别,提示:mmc0: card claims to support voltages below the defined range. These will be ignored.
mmc0: SDIO card claims to support the incompletely defined 'low voltage range'. This will be ignored.
mmc0: error -84 whilst initialising SDIO card  以前也没遇到过,大家能不能帮忙一下?

网友A:
这个关系到不少地方啊。 6410 我设计过不少。 可以换个卡试试 最好 是金士顿 4G 以内的。

跟PCB设计走线也有关系。  如有需要帮忙请联系。

网友B:
没检测到卡,CD pin有问题,TVS管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系到不少地方啊。 6410 我设计过不少。 可以换个卡试试 最好 是金士顿 4G 以内的。

跟PCB设计走线 ...

   有时候出这问题:mmc0: card claims to support voltages below the defined range. These will be ignored.
mmc0: SDIO card claims to support the incompletely defined 'low voltage range'. This will be ignored.
mmc0: error -84 whilst initialising SDIO card
    我走线走在了核心板的下方,内存的下方,内存是不是对它造成干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检测到卡,CD pin有问题,TVS管怎么连的?

  卡能检测到就是靠数据的时候,拷一会就出错 换座子好一会,一会又不好了,是不是跟阻抗控制也有关系? 一般阻抗控制在多少范围为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卡能检测到就是靠数据的时候,拷一会就出错 换座子好一会,一会又不好了,是不是跟阻抗控制也有关系?  ...

  我的顶层和地层没有大面积铺地,是不是也造成数据传输不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