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远场问题

楼主(2014-03-05):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有关近场仿真问题,我得出的结果和示例不同,初步怀疑我的的设置问题,仿真过程问题,麻烦帮忙看一下,描述如下 (软件版本siwave5.0  designer6.1)

        1,首先通过siwave进行S参数提取,参数设置图1.1。
        2,link到designer里面进行原理图绘制和transient仿真设置 如图2.1
        3,transient仿真正常出现波形,推送激励到siwave设置如图3.1
        4,远场仿真设置如图4.1
        5,我绘制出的曲线如图5.1
现在问题是,示例给出的仿真曲线结果是如图示例
我是按着示例的步骤来的,不清楚那里是没有设置正确?

图1.1

图1.1

楼主:
是不是我的transien时间太小,导致推送激励的带宽太大?

楼主:
没人帮忙了?

楼主:
或者谁能告诉我的造成这种曲线的圆滑的原因有几种,我感觉这种曲线圆滑有点和频谱仪测试时带宽变化效果类似?

网友A:
平滑是因为你的resolution过大
问题是你现在的结果中,level都和他的结果对不上,这并不是由于解析度造成的。检查自己的模型和激励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滑是因为你的resolution过大
问题是你现在的结果中,level都和他的结果对不上,这并不是由于解析度造成 ...

恩~我再看看激励,你说的解析度是受什么影响?受我transien仿真的起始和结束时间限制?

楼主:
你所说的resolution 指的是,在推送激励时的resolution bandwidth? 因为我发现Designer7在推送激励时,对话框中的起始与结束时间不受transient仿真设置限制,而之前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有关激励与模型,这个工程是范例工程,激励应该统一,至于模型,我没有修改他的属性材质之类的设置,所以应该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滑是因为你的resolution过大
问题是你现在的结果中,level都和他的结果对不上,这并不是由于解析度造成 ...

你所说的resolution 指的是,在推送激励时的resolution bandwidth? 因为我发现Designer7在推送激励时,对话框中的起始与结束时间不受transient仿真设置限制,而之前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有关激励与模型,这个工程是范例工程,激励应该统一,至于模型,我没有修改他的属性材质之类的设置,所以应该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