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14-03-05):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下图中元件前面怎么没有小方框,元器件拿不出来啊!
重装软件业不能解决啊!!急啊

网友A:
    零件库路径设置并勾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库路径设置并勾选了?

    已经勾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库路径设置并勾选了?

    你好,请问是这样勾选吗?

网友A:
    第一个图中的advnced setting中有设置勾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中的advnced setting中有设置勾选吗?

勾选了,这个问题困绕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选了,这个问题困绕好久了

    package symbol为机构零件,如果是摆放电气零件应该是components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