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热心高手帮忙教教怎么添加SKILL菜单栏进来

楼主(2014-03-05):
哪位热心高手帮忙教教怎么添加skill菜单栏进来啊,我不会啊
自己看着看下 代码都要睡觉了
真惨啊 ~
感谢大大们啊

网友A:
用计事本打开allegro.men
POPUP "&Help"表示一級菜单,而MENUITEM为其子菜单。
MENUITEM "&Documentation",              "cdsdoc allegro allegrolaunch"中"&Documentation”表示菜单显示,  "cdsdoc allegro allegrolaunch“表示所需要执行的命令。當添加菜单时,只需要在其中添加 “MENUITEM….”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事本打开allegro.men
POPUP "&Help"表示一級菜单,而MENUITEM为其子菜单。
MENUITEM "&Documentatio ...

谢谢
放心加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