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不能输出

楼主(2014-03-05):
输出gerber的时候提示 the default d-code to aperture file was not found。。。是我软件安装的问题吗?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把这个文件替换到安装目录SDD_HOME\standard\config\pcb\default下试试

网友B:
看看软件是不是缺少了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文件替换到安装目录SDD_HOMEstandardconfigpcbdefault下试试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软件是不是缺少了这个文件?

确实没有这个文件,把hardy的文件拷进去就解决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