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带状线阻抗问题

楼主(2014-03-05):
请教兄弟们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非对称带状线,如果其中一个信号返回参考层发生断裂(另外一个参考层完好),假设是完整参考层为完好的GND,断裂的参考层为电源层(由于电源分割而不得不被分割,从而导致这个非对称带状线跨越了不同的电源分区。)。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分析其阻抗收到的影响?

网友A:
TDR呀,看瞬态阻抗是最直接的,特征阻抗反映不了实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R呀,看瞬态阻抗是最直接的,特征阻抗反映不了实际问题。

有没有经验规律,从感性认识,便于以后指导设计

网友:
阻抗在跨分割处变高多少,和信号上升时间有关。只能用TDR观察。
阻抗确实受影响,但是不是问题的关键。跨分割时阻抗突变产生的信号反射很小,通常不是问题。
关键是串扰,翻着倍的往上窜。
如果分割的电源平面距离走线层比较远,比如6层板情况,靠近GND平面的走线层几乎不受影响。这种情况合理的安排走线层就可以。
如果板层很多,可以在分割平面一侧放一个GND平面,中间介质薄一点,最大限度的减小跨分割的影响,然后在其他方面减小信号畸变。
影响信号完整性的因素很多,谁也不知道哪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可靠的手段是对信号完整性进行全面掌控,综合设计。

楼主(2014-04-08):
怎样理解 “关键是串扰,翻着倍的往上窜。” 能讲过实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理解 “关键是串扰,翻着倍的往上窜。” 能讲过实例?

你做个试验板,用失网测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个试验板,用失网测一下就清楚了。

公司没有这么高级的仪器 ,我是想从理论上分析出来,从感性上认识这个问题,从而能够指导设计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这么高级的仪器 ,我是想从理论上分析出来,从感性上认识这个问题,从而能够指导设计改进。

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影响的趋势,可以用仿真软件仿一下看看,不过这个仿真有点难,非常规仿真。
建模的时候需要考虑怎么消除腔体谐振的影响,SIwave肯定不行,用HFSS试试吧,怎么加端口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