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fpm生成封装时,在allegro中出现错误

楼主(2014-03-05):
该怎么解决?

楼主:
来个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可以再选其它元件,生成一个新的元件,之后再点你要生成的真正要用的封装,正好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试试吧,

楼主:
我刚试过了,生成其他封装,也会这样,不行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