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移动电源电池检测ADC算法

楼主(2014-03-05):
如题,小弟在做一款移动电源,用PWM控制充电的,发现打开PWM以后,1024阶ADC测量电池电压非常不准,有时跳跃幅度可达上百阶,求算法滤掉这些跳得太离谱的值!

急求大神!

网友A:
您這個問題應該是取樣時,有時取樣到 PWM 正在充電的狀況,有時取樣在 PWM 未充電的狀況造成的。

軟硬件需要和 PWM 做同步(Synchronization)

  • MCU 內部 PWM 如果能觸發中斷(Interrupt),在 PWM 關掉充電線路時再去偵測電池電壓。
  • PWM 不能從 MCU 內部觸發中斷(Interrupt),但外部有能觸發中斷(Interrupt)的管腳,把 PWM 訊號拉回該管腳觸發中斷(Interrupt)也行。
  • 上述兩者都沒有的話……………假使 MCU 速度比 PWM 快很多的話,將 PWM 訊號拉回一個輸入(Input)管腳,然後用詢問(Polling)的方式應該也可以。
  • 如果 PWM 是 Timer + GPIO 產生的,那就更簡單了。你知道什麼時候 PWM High/Low,那樣軟件會更容易許多。
  • MOS 管開關需要時間,關掉充電之後電池電壓也會緩慢下降,所以盡量想辦法取樣在中間或後段,取樣值會更穩定且精準。意思就是說,中斷(Interrupt)觸發後延遲(Delay)一段時間再取樣,或是 Timer + GPIO 方式在打開充電前做取樣。

其實咱家是做硬件的,回答這問題已經有點拚了。

在其他專家面前班門弄斧,見笑了!

狗斑竹太谦虚了,明摆着专家级别的回答……

网友:
不知道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LZ方便的话,贴图出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問題應該是取樣時,有時取樣到 PWM 正在充電的狀況,有時取樣在 PWM 未充電的狀況造成的。

軟硬件 ...

PWM频率目前取10KHZ,ADC采样需要51个系统周期,加上分频,滤波采样,完成一次检测需1mS左右。

这样的话,不大可能在PWM的LOW间隙进行取样,关闭PWM采样的话,加上电池缓慢恢复时间,关闭时间可能要达到秒级甚至几秒。

以上就会充一段时间电,关闭几秒,再充一段时间再关闭,如此循环。

我不知道移动电源有没有这样做的先例,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不知狗版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嗯~還是木木考慮較周詳,就知道這系統設計有鬼。

顯然樓主用了一顆很便宜、很便宜的 MCU,那就充一段、停一段吧~

軟件上是還可以做點優化,電平離 4.2V 還遠的時候久久才看一次,快到 4.2V 才密集點去偵測。

是看過有人充電控制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還是木木考慮較周詳,就知道這系統設計有鬼。

顯然樓主用了一顆很便宜、很便宜的 MCU,那就充一段、 ...

比较贵的MCU怎么做的,和便宜的MCU差别在哪里啊?

网友A:
也沒什麼不對啦~這東西也許便宜就是王道。

我只是看 MCU 的執行週期和 ADC 轉換時間,和我以前用的 MCU 和 ADC 差很多。覺得它很慢,所以推測一定很便宜。

找到一份文檔看起來應該對您幫助很大,根據他的說法,每一秒停個 2% 的時間做電壓偵測就可以。

A Review of Battery Charging Algorithms and Methods

很珍貴且具實用價值的一份文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沒什麼不對啦~這東西也許便宜就是王道。

我只是看 MCU 的執行週期和 ADC 轉換時間,和我以前用的 MCU ...

狗版,单个ADC周期最快是12.5us,这速度算不算快的?但是听说太快的话,ADC检测会不稳定,,所以分频了就比较慢,不知道这说法是否正确呢?

另外非常感谢狗版主的资料!感谢!

网友:
狗版,单个ADC周期最快是12.5us,这速度算不算快的?

那就是小弟誤會了,我是看到您講 ADC 採樣轉換一次需要 1ms。不過 ADC 很多種設計方式,速度和價格上有差異,以前用踢哀(TI)ADS8505,採樣速度是 250KHz,相對來說 12.5us = 80KHz 也不算太快啦!

但是听说太快的话,ADC 检测会不稳定。

這樣說也是沒錯啦!所有的東西都不是越快越好,夠用最恰當!

网友(2014-09-28):
充一会,停一会儿,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在别的机子里面出现过,可以的,也费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