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芯片焊接

楼主(2014-03-05):
对于焊接一直有几个误区:烙铁越细越好,焊锡越多越好,管脚要一个一个的焊。对于LQFP封装形式的芯片更是望而却步。现在分享一个芯片焊接方法:
LQFP封装焊接方法:
第一种方式:
1、将芯片摆正,用镊子按住芯片,使用烙铁(烙铁尖提前沾一点焊锡)固定芯片一角,然后相继固定其他边角,保证芯片不会移动。不必考虑Pin脚之间连焊。
2、将芯片任一一面管脚放满焊锡,立起PCB板使焊锡面朝下,用烙铁来回推动焊锡使焊锡处于流动状态,然后迅速撤走烙铁,同时用PCB板敲击桌面,利用焊锡的流动性,将多余的焊锡甩出。
前提条件:PCB板不能过大,PCB板需为矩形。
第二种方式:
1、同第一种方式
2、将芯片任一一面管脚放满焊锡,立起PCB板使焊锡面朝右、芯片面朝向自己,用烙铁来回推动焊锡使焊锡处于流动状态,然后用烙铁尖从上往下移动,同时左右晃动,利用焊锡的流动性,多余焊锡会随烙铁自上而下的流动。最终会有少量焊锡留在最下边的几个pin脚上,可以使用吸锡线处理,或者将烙铁平放在焊锡上几秒钟,然后迅速移开,可以洗掉多余焊锡。
相对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焊接更牢固,管脚与焊盘连接更紧密,适用范围更广。
Ps:两种方式均需要焊锡丝流动性好(杂质少,内含助焊剂)、烙铁稳定高。

原文地址:http://www.jiewing.com/archives/188

网友A:
    一般用第二种,基本不同吸锡线,有点粘连加锡丝利用里面松香的表面张力脱开。很多高手直接焊盘加锡丝抹平,装上LQPF的IC加热焊盘就能搞好,看起来清洁溜溜,你说的做法在十几年前的DVD厂是被人鄙视的。哎,回忆总是带来阵阵心疼和伤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第二种,基本不同吸锡线,有点粘连加锡丝利用里面松香的表面张力脱开。很多高手直接焊盘加锡丝抹平, ...

真的吗?   这方法都过时了呀,  我按着这方法练了好几次才焊好,就这样还被夸了,因为平时很少需要焊板子,所有还没看到你说的那种高手。不过按着上边的两种方法 焊盘旁边确实不太干净,尤其是放了松香。
找机会试试你说的方法,看看有没有难度,第一次听说,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这方法都过时了呀,  我按着这方法练了好几次才焊好,就这样还被夸了,因为平时很少需要焊板 ...

这很正常,十多年前DVD工厂的修理基本都是焊接高手,其实现在很多人设计的时候忽略了维修和生产的方便性,我不是要求为了生产维修方便降低产品性能,但是要让你设计的产品有最高的下机速度和直通率,我觉得是每个工程师应该去做的。

网友:
    很正常的做法了

楼主:
    试过了,焊盘直接涂焊锡,放上片子,烙铁一加热搞定。
一次成功,方便快捷。看来我也是焊接高手啊

网友:
    就两个步骤:
1.定位,把IC摆放好,然后在IC四周随便找1,2个点,用烙铁加锡(锡量随便)固定,不要让IC位置移动。
    2.拖焊,4个边,逐个边加锡拖焊。

另外,很关键的一样东西:一个沾锡的烙铁头。不然很难拖好。当然,烙铁头不好的情况下,加点助焊剂也会起一定作用。

网友B:
    8楼的方法是正解,看来你是刚搞这行的,这些都是是入门的,0.5MM FPC座要难焊一点,后面的就是QFN,BGA之类的

网友C:
    LQFP相对比较简单容易,QFN就比较难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的方法是正解,看来你是刚搞这行的,这些都是是入门的,0.5MM FPC座要难焊一点,后面的就是QFN,BGA之类的

QFN自己怎么焊接?  我们公司这种芯片都是外包  一块板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QFP相对比较简单容易,QFN就比较难焊接了!

QFN自己怎么焊接?  我们公司这种芯片都是外包  一块板好几百

是不是需要借助些特殊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QFN自己怎么焊接?  我们公司这种芯片都是外包  一块板好几百

    是不是需要借助些特殊工具?

QFN封装的,如果没有thermal Pad的也可以自己焊接,对准位置之后从芯片侧面进行焊接,如果肚子下面还有pad那就没法自己手焊了,还是需要上SMT用锡膏过回流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次找我焊接,我给你打5折,我只要锡线和烙铁,助焊剂都不用

下面有热焊盘的你说的这两种工具搞不定,有热风枪背面无元件双面加热可以搞好。也可以买小回流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封装的,如果没有thermal Pad的也可以自己焊接,对准位置之后从芯片侧面进行焊接,如果肚子下面还有pa ...

用过带肚子的,都是在下边打过孔,另外我知道热风焊盘是防止散热的,不过这东西一般不是过孔才会有吗?  贴片的应该不会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热焊盘的你说的这两种工具搞不定,有热风枪背面无元件双面加热可以搞好。也可以买小回流焊台。

有难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自己怎么焊接?  我们公司这种芯片都是外包  一块板好几百

我们这边常用的是。芯片和铜皮脚上都先加锡,然后把芯片放焊盘上,从热风枪下面加热,然后适当调整,压下芯片,如有没焊好个别脚铬铁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第二种,基本不同吸锡线,有点粘连加锡丝利用里面松香的表面张力脱开。很多高手直接焊盘加锡丝抹平, ...

这么搞过两次确实很好,不过都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