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天线的布局

楼主(2014-03-06):
如下图,是一个蓝牙天线,大家看看这样是否合理,天线旁边的地线容易形成天线,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A:
不合理,最好转90度

网友:
这样可以,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线这样走不仅好看,而且对信号也比较好我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最好转90度

如何说?天线转90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说?天线转90度吗?

是的,你现在天线1脚正对着地平面,很容易被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现在天线1脚正对着地平面,很容易被吸收。

天线区域我所有层都净空了

网友:
你的净空不够。建议把铺铜斜切下来。
另外,π形匹配电路一般是紧挨天线放置。如果有空间。可以改一下。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