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信号量测问题

楼主(2014-03-06):
公司设计的一个CMTS系统,CPU下挂载的是SDRAM ddr(一代)的芯片,使用100M带宽,200M采样率(有点寒碜)的示波器能够观测到CLK信号,但是怎么测试,也不能看到DATA信号,请问有没有知道到底是因为示波器太差了,还是因为那一代老古董的DDR的data信号不容易测试到?

网友:
DDR 多少M 100M吗?那数据就是200M了? 示波器看这个?你买个2G带宽的示波器还差不多;
估计还要差分探头  分析协议等。

在看看逻辑分析仪什么价格吧。

多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楼主:
我就是很纳闷,时钟信号能够量得到呀,是120M的,而且地址线上也能看到信号,虽然理论上应该是失真了的,但是毕竟有信号呀。唯独数据线上一点信号都没有,我就很纳闷了。数据信号不会比时钟信号快呀!
现在就是天天催着老板给升级一下示波器了,还是那个老掉牙的示波器,人都疯了!要再不换掉,把我换掉得了

网友A:
  我们也是  不过200M的测DDR1还是没问题的     这个和信号完整性一样  ,基波是120M,要准确测量  起码2G带宽,10倍频。200M的只能测大致波形,至于你要看一些具体的参数,那就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  不过200M的测DDR1还是没问题的     这个和信号完整性一样  ,基波是120M,要准确测量  起 ...

你确定能够在数据线上看到信号?我在一块好的板子上弄了很久,还是看不到一点信号呀!这作何解释呀?

网友B:
拜托,你说的到底是SDRAM还是DDR?
SDRAM的内核工作频率=时钟频率=数据信号频率;
DDR采用的是2倍预取技术。

关于采样,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律,也就是说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2倍,一般现实中的测量都要求要4倍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托,你说的到底是SDRAM还是DDR?
SDRAM的内核工作频率=时钟频率=数据信号频率;
DDR采用的是2倍预取技 ...

额,难道我没有表述清楚?就是第一代的DDR,CLK信号是125Mhz的样子,示波器是能够抓到的呀,失真是肯定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抓不到数据的信号,地址信号也能抓到的,一句话,就是能抓到DRAM芯片的输入,但是没有输出。是可以肯定有的,因为板子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能够在数据线上看到信号?我在一块好的板子上弄了很久,还是看不到一点信号呀!这作何解释呀?

    探头电容太大,估计测上去数据线上的数据就挂了

网友:
    DDR1我记得有400M、333M、266M  怎么会测出CLK 125M的呢?
    另外DDR1最低也有200M速率,按照2倍预存取工作频率最小也有100M,100M带宽的示波器肯定测不出来的

网友:
    用的应该是DDR SDRA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电容太大,估计测上去数据线上的数据就挂了

这个倒是有可能,我去看了一下,那个探头是13p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