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个电路啊,工作需要,急死了,感激不尽!

楼主(2014-03-06):
请问上面那个电路为什么那样接啊?
两边都是3.3V为什么要用两个mos管,直接用一个电阻接起来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取反的功能?

网友A:
2N7002我知道有 电平转换 和 电路延时 的功能
我猜这里是作用是延时

网友:
你连起来试下能不能工作。

网友B:
感觉像是高低电平的切换

网友C:
貌似兩個 Open Drain 線路,當 P3V3_STBY 出現時,會同時把 PMU_WAKE_N_AUXPMU_WAKE_N 拉 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高低电平的切换

两边电平是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兩個 Open Drain 線路,當 P3V3_STBY 出現時,會同時把 PMU_WAKE_N_AUX 和 PMU_WAKE_N 拉 Low。

{:2 ...

这个应该是PMU_WAKE_N_AUX被拉低的时候,PMU_WAKE_N也被拉低,我实在看不懂这个电路的具体意思,现在客户在问,我又回答不出来,苦啊!

网友(点评):
我只能告訴你動作原理,這兩個訊號在系統上的意義,要靠你自己去了解。^_^

网友(点评):
線路是抄板來的嗎?公司總有人知道吧?@_@

网友(点评):
把那兩個訊號接到什麼樣的芯片完整貼出來,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你猜猜看動作原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我知道有 电平转换 和 电路延时 的功能
我猜这里是作用是延时

高手请指点,如何延时啊?

网友(点评):
PMU_WAKE_N_AUX 高的时候 PMU_WAKE_N 也高 ,PMU_WAKE_N_AUX 为低 的时候 PMU_WAKE_N 也是低??

网友D:
逻辑分析:
P3V3_AUX
 P3V3_STBY
 PMU_WAKE_N
PMU_WAKE_N_AUX
R30为 PMU_WAKE_N 的上拉电阻,R345为PMU_WAKE_N_AUX的上拉电阻,不可取消。
PMU_WAKE_N 这个信号,受P3V3_STBY、PMU_WAKE_N_AUX这两个的控制;
P3V3_STBY为“1”,PMU_WAKE_N_AUX为“0”,此时,PMU_WAKE_N为“0”;
P3V3_STBY为“1”,PMU_WAKE_N_AUX为“1”,此时,PMU_WAKE_N为“1”;
P3V3_STBY为“0”,PMU_WAKE_N_AUX为“0”或“1”,此时,PMU_WAKE_N恒为“0”,因为PMU_WAKE_N 的上拉电阻拉到了P3V3_STBY ;
逻辑就是这样的,至于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从局部甚至是硬件看不出来的,这些跟软件息息相关。
不晓得对卟?!请大神补充……

补充:根据楼主上的全图,里面有电源时序图,介个应该是P3V3_STBY的时序控制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兩個 Open Drain 線路,當 P3V3_STBY 出現時,會同時把 PMU_WAKE_N_AUX 和 PMU_WAKE_N 拉 Low。

{:2 ...

我将整个电路都给您看哦,帮帮我哦,公司没人知道。

网友(点评):
哈!這就對了,有圖才看得清楚,小弟看錯一個東西,銀兩留給網友賺。^_^

网友(点评):
原理大致上知道了,但我好奇的問一下︰那兩個 PCIe 插槽有可能會去插甚麼裝置?^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兩個 Open Drain 線路,當 P3V3_STBY 出現時,會同時把 PMU_WAKE_N_AUX 和 PMU_WAKE_N 拉 Low。

{:2 ...

高手可否给个QQ号,日后好想您多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分析:
P3V3_AUX
P3V3_STBY

高手,如何时序控制呢?
开机后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都由于上拉电阻变高。
当有PCIE卡插入的时候PMU_WAKE_N_AUX拉低,此时PMU_WAKE_N也拉低, CPU和网卡都被唤醒。
就是不接如果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的状态永远是一致的何必要用两个MOS管,直接用电阻接上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兩個 Open Drain 線路,當 P3V3_STBY 出現時,會同時把 PMU_WAKE_N_AUX 和 PMU_WAKE_N 拉 Low。

{:2 ...

兄,可想到此电路的设计原理,帮帮小弟啊,这个case拖了好久我都解决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如何时序控制呢?
开机后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都由于上拉电阻变高。
当有PCIE卡插入的时候 ...

你可曾用示波器观测过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的时序?
你还没看到实质,就想着改动,就好比医生看病,不确定的情况下动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曾用示波器观测过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的时序?
你还没看到实质,就想着改动,就好比医生看病 ...

我手上现在没有CRB板子,不方便测试,看上电时序是3V3STBY在3V3_AUX前面,3V3STBY是关机的时候就有了的,我经验尚浅,不知道这个电路和时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C:
  • 線路是兩個 Open Dain 電路串接起來,中間使用 P3V3_STBY 為電源。
  • 待機(Standby)時 P3V3_STBY 電源應該一直都會在。
  • PMU_WAKE_N_AUX 是來自 4 個 PCIe 插槽的喚醒(Wakeup)信號。意思就是說,如果系同進入待機(Standby)狀態,4 個  PCIe 插槽上的裝置都能透過 PMU_WAKE_N_AUX 來喚醒(Wakeup)系統。
  • 兩個 Open Drain 串接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負負得正,能讓 PMU_WAKE_N 和 PMU_WAKE_N_AUX 同樣維持在低電平動作(Low Active)
    二是某些使用狀況下為了省電(或四個槽都沒插東西時),P3V3_AUX 的電源會被關閉,所以用 Open Drain 線路隔開,並使用在待機(Standby)模式下不會被關閉的 P3V3_STBY 當電源。

應該能夠交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線路是兩個 Open Dain 電路串接起來,中間使用 P3V3_STBY 為電源。
  • 待機(Standby)時 P3V3_STBY  ...
  •
    好久没有看到超级狗出来了.

网友(点评):
是客倌您太久沒來了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線路是兩個 Open Dain 電路串接起來,中間使用 P3V3_STBY 為電源。
  • 待機(Standby)時 P3V3_STBY  ...
  •
    高手啊,万分感激,感谢您。
    还有一事不明,就是当在STANDBY的时候,P3V3_AUX没有电,那么PWM_WAKE_N这个信号岂不是一直是低电平?一直处于唤醒状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万分感激,感谢您。
还有一事不明,就是当在STANDBY的时候,P3V3_AUX没有电,那么PWM_WAKE_N这 ...

    嗯~好像是!小弟的邏輯思考錯誤。

那我修正一下 Open Drain 電路的第二點推測︰

    您說關機時 P3V3_STBY 都還會在,那有可能是怕關機時 P3V3_STBY 透過 R345 和 R1000 漏電到 P3V3_AUX,所以用 Open Drain 線路隔開。

网友C:
    哈!我想一想還是不對,如果 P3V3_STBY 不管關不關機一直都在,只要是 P3V3_AUX 消失,PMU_WAKE_N 的輸出永遠都會是 Low。P3V3_AUX 是 PCIe 的輔助電源,我確定它關機後會不見。

    所以唯一的一種合理的推測是,PMU_WAKE_N 訊號進了 PMU 之後,還是有一些邏輯閘電路可以將 PMU_WAKE_N 的觸發關掉(Disable)或打開(Enable)。

    關掉 P3V3_AUX 後,很有可能會連帶關掉 PMU_WAKE_N 的觸發。

詳情要去研讀 PMU 的芯片資料,小弟是在踢哀(TI)的產品上,遇過種那種 PMU 的輸入管腳可以透過 I2C 設定關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我想一想還是不對,如果 P3V3_STBY 不管關不關機一直都在,只要是 P3V3_AUX 消失,PMU_WAKE_N 的輸出永 ...

    非常感激您的帮忙啊。

网友:
如果PMU_WAKE_N_AUX和PMU_WAKE_N直接连在一起,当P3V3_STBY电源在P3V3_AUX电源不在的时候,P3V3_STBY电压会窜到其他芯片电路,加这2个MOS管是为了隔离。

网友:
    电平隔离电路,PMU_WAKE_N_AUX为低电平时,PMU_WAKE_N也是为低电平,把P3V3_STBY与P3V3_AUX看成两个不同的电源就可以了.P3V3_STBY的STBY应该是standby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应该是一直在的,为了不让P3V3_STBY串到P3V3_AUX上去

网友(2014-05-07):
    电路设计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