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skill 抓取文字的問題

楼主(2014-03-06):
    我想問一下   有人做過利用skill抓取文字?

楼主:
    在運用自動佈線編輯器時 會有一個列表 裡面有CPU數  時間  布線次數  錯誤等  雖然設定多一點佈線次數 可以減少錯誤
    但是在錯誤較少的情況下  還是不能再停止的時候保證一定不定成功  所以想說  看能不能利用skill抓取錯誤  當看到0錯誤時 就停止佈線  這樣就可以保證佈線絕對在停止後不會有錯誤  也可以減少再次布線的次數 所以想問看看 有沒有人寫過這方面的code 可以與我分享

网友A:
    同问,你是要干什么   选中文字? 找到文字?  如何操作?大概是什么用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你是要干什么   选中文字? 找到文字?  如何操作?大概是什么用法 ?

    就是  抓到錯誤次數  如看到0的時候  就會停止自動佈線  就這個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A:
    从来没用过自动布线   貌似很麻烦   要写一堆do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用过自动布线   貌似很麻烦   要写一堆do file

    是喔 那是因為在複雜走線時 需要以do file來進行 特定線路規則進行  但我是單層  目前看到 是可行的  只是想加一個判別   這樣 就可以解決我目前的問題

网友(点评):
坐等版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