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出这种结构的过孔?

楼主(2014-03-06):
如图所示,焊盘中间全部打消过孔,而不是一个过孔,这种图该如何做?

网友:
這不是一個  Via padstack , 這是一個零件  , 而這個零件上面是有放許多的 Via padstack ( 應該是使用機構件的模式 )

楼主:
兄台,请问有什么好笑的?想必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