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rawing导入问题

楼主(2014-03-07):
各位高手,我在subdrawing导入元件后,元件是没有位号的,如何把新的原理图里位号添加到subdrawing导入的元件?

急。。。。。。。。。。。。。。。。。

网友(2016-03-10):
你的原文档里有元件位号吗?要有,就重导一遍

网友:
导出subdrawing时注意勾选Preserve refdes,导入时注意勾选 Assign refdes。这样就不会掉元件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