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6做一个摄像头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我用xilinx spartan6做一个摄像头显示的东西,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设置cdc文件,用chipscope去测量FV场信号,LV行信号的话,就显示正 常,如果取消cdc文件,则显示是扭曲的画面,不是是怎么回事呢?输入的FV,LV端口都做了buff处理啊,如下代码:

   Inst_IOBUF_CAMA_FV :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12,
      IOSTANDARD => "DEFAULT",
          SLEW => "SLOW")
       port map (
          O => CAMA_FV_I_Buf,     -- Buffer output
          IO => CAMA_FV_I,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0',     -- Buffer input
      T => dummy_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Inst_IOBUF_CAMA_LV :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12,
          IOSTANDARD => "DEFAULT",
          SLEW => "SLOW")
       port map (
      O => CAMA_LV_I_Buf,     -- Buffer output
          IO => CAMA_LV_I,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0',     -- Buffer input
      T => dummy_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网友:
    好奇中,等楼主更新状态

网友:
    chipscope 是个很不稳定的东西,最终版本都不要加入这个,会导致时序约束错误,数据出现毛刺。
测试看内部信号到是方便,有利有弊。(Altera 的 SignalTap 分析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