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对焊接质量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4-03-07):
如附件,这样的焊盘与过孔设计会不会对焊接质量有影响!

网友:
    过孔,电容,IC引脚,理论说是越近效果越好,但从生产工艺来说,还是焊盘与过孔有个适当的距离会对焊接会好点,通常距离我会设置成5MIL-8MIL左右。

网友:
    过孔堵孔就行了,就算过孔设计在焊盘上,也OK。一定要堵孔。

网友(点评):
个人不建议:过孔打在焊盘上。

网友:
    都说要堵孔了

网友(点评):
在焊盘上怎么堵

网友(2014-04-07):
谁说过孔打在焊盘上就不能堵了,堵孔后,焊盘就看不到过孔了,是个实体铜PAD,过孔的导通作用依然存在。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你用什么堵!

网友(点评):
用树脂堵

网友:
堵不堵孔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孔并没有打在SMD的盘上面只是孔的外环和SMD的盘很近而已这样在焊接的时候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过炉时锡会流到孔里面,即使绿油塞孔了还是会对焊接质量有影响

网友(2014-06-11):
    绿油塞孔的话4MIL以上的距离,不塞孔建议0.5MM以上

网友A(2014-10-31):
孔在焊盘上或与焊盘间距不够,不堵孔的话,过炉的时候,锡会流到孔内,导致焊盘锡俩过少而虚焊。

网友:
    工厂在制作的时候会eq建议移孔的 (那两个孔应该是过孔) 移开到安全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09):
    据说树脂塞孔后,板子在热胀冷缩等情况下,由于不同材质膨胀不同,容易将焊接上去的元器件顶起。

网友:
    这就是暴孔现象啊

网友:
    阻焊油墨塞孔即可

网友:
    楼上说过孔打在焊盘上是说通孔过孔打在焊盘上吗?感觉应该使用盲孔或者埋孔比较好,这样就不会有流锡的问题了。

网友(2015-02-05):
    感谢大家的讨论,学习、了解很多,谢谢,今后多多分享,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1,孔离盘近 会影响生产和焊接 通常要4-8mil
2,如果要信号性能则可以打盘中孔,树脂塞孔,但会增加订单成本(通常厂家会加收费用的) 普通板就没有必要浪费金钱了

网友(2015-03-11):
通孔的话,最好在离焊盘0.1mm的位置上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在焊盘上或与焊盘间距不够,不堵孔的话,过炉的时候,锡会流到孔内,导致焊盘锡俩过少而虚焊。

正解

网友:
我们一般设计的时候,过孔焊盘离SMT  4-8MIL,孔一般至少10mil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