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AM350中怎么检查到底是哪里短路

楼主(2014-03-07):
手头有块板在CAM350中做IPC网表检查时发现有短路,但是不知道CAM350能不能检查出来具体是哪里短路了?求各位高手指点。
短路信息如图片所示。

网友:
    基本上找不到吧,我记得之前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具体位置快捷都没有找到,我自己也没有找到。

网友(2014-07-11):
    用valor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