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USB-HDMI阻抗板应该怎样Layout规划

楼主(2014-03-07):
假如有DDR3(单端50ohm和差分100ohm),USB2.0(差分90ohm),HDMI(差分100ohm)的6层板在Layout开始时,做阻抗控制应该怎样规划?

1.第一个步骤是不是应该先跟PCB板厂沟通了解他们的加工工艺?需要了解的方面包含哪些呢?

2.从叠层上考虑,怎样兼顾阻抗走线线宽、间距与板厚度呢?

3.需要首先规划阻抗走线的走线层?

网友A:
    把叠层确定好了  用si9000算一下阻抗就可以了   阻抗线最好走表层  阻抗更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叠层确定好了  用si9000算一下阻抗就可以了   阻抗线最好走表层  阻抗更容易控制

    2.从叠层上考虑,怎样兼顾阻抗走线线宽、间距与板厚度呢?

假设板厚为1.2mm,叠层为TOP,GND1,Sig1,PWR,GND2,Bottom的板。DDR3走线走在Top,Sig1和Bottom三层,其中单独50ohm的在这三层都需要走线,时钟差分信号100ohm需要走Top和Bottom两层。
    那么我是先考虑确定Top和Bottom层的差分100ohm走线规格,还是先确定Sig1层单端50ohm的。另外怎样兼顾1.2mm的板厚。

网友B:
    一起确定50 和100 ohm, 50 和100 ohm的线在这三层都可以分布。

    将你的板厚,层叠,铜厚,表面工艺告诉你的板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确定50 和100 ohm, 50 和100 ohm的线在这三层都可以分布。

将你的板厚,层叠,铜厚,表面工艺告诉你 ...

    将你的板厚,层叠,铜厚,表面工艺告诉你 ...

这是在走线好线之后才告诉板厂,还是在走线之前先跟板厂沟通好。

    如果是走好先之后才告诉板厂,那么我走线的时候怎样确定阻抗走线的线宽和线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你的板厚,层叠,铜厚,表面工艺告诉你 ...

    这是在走线好线之后才告诉板厂,还是在走线之前先跟板厂 ...

    建议走线前就发给板厂沟通可行性,假设你画好后再跟板厂确认,板厂说做不到,你岂不是要大改?!
建议阻抗线走的粗一点,与其他线的间距大一点,这样板厂实际制作时有空间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