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的SPI模式什么意思?和SD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07):
TF卡的SPI模式什么意思?和SD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个我刚才也看了,管教定义不一样了,能不能具体点,这两种模式是读取方式不一样还是原理不一样?

网友A:
TF的spi模式就是说,用spi通讯来读写TF,跟SD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的spi模式就是说,用spi通讯来读写TF,跟SD没差别

网友:
是指两种不同的通讯方式

网友:
貼一篇參考資料︰

SD 卡驱动编写流程

已下~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