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把接插件的通孔焊盘在paste mask层表现出来

楼主(2014-03-07):
pads layout做gerber时,有什么办法把接插件的通孔焊盘在paste mask层中表现出来(开窗)?

网友:
    设置solder层的时候,在options选项下面,给over(under)size padsby:后面输入4-5mil试试看。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图片不成功。

网友:
    可以在此焊盘周边加铜皮形式分别设为为PASTE层与SOLDER层.

网友A:
    也可以在paste mask做一个和插件焊盘一样大小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paste mask做一个和插件焊盘一样大小的铜皮

    在Pads9.3中试验结果:
    1.对于通孔型(不管是否非金属化)焊盘,在Paste Mask层都无法表现出来(在CAM中的paste Mask top/bottom层,是否勾选pads选项都一样)。

所以,只有一种方式来把通孔型焊盘在paste mask top/bottom表现出来,这种方式就是在paste mask top/bottom放置铜皮。

网友(2014-04-09):
    把铜皮做的封装里面 不过把层设置成你所要的上锡层就是了